发电机皮带轮频率是曲轴的3倍关系,求分析原因

楼主(2014-05-13):
我们公司生产的是发电机的单向滑轮总成,应客户要求,要求测量皮带轮的噪音。于是我们就在发动机台架上进行测试,发动机台架很久没用了,请了汽修厂的师傅过来修的。当时说是点火正时不对,打不着火。
然后测下来的数据就是下图,这样子的话,波动频率就不是主轴的二阶了。

频谱数据

频谱数据

求教原因

网友A:
频谱都没有 你怎么就知道没有二阶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频谱都没有 你怎么就知道没有二阶频率?

我描述上有点错误,主要是皮带轮的频率与曲轴的不一致,波峰波谷数应该是一致的,我后来又对各个通道自己做了一阶滤波处理,去除偏心的影响,发现两者又一致了。我在想安装方式没有错误的,可能是发动机的问题,偏心以前在试验台上册没有这么大 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