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G8.0注塑模具加载完不能加载定位圈等标准件,请教

楼主(2014-05-13):
UG8.0注塑模具加载完不能加载定位圈等标准件,求各位大侠解决一下,不胜感激。
从网上也下载了8.5的moldwizard,复制进去还是不能用

网友A:
8.0的UG还是装8.0或者更低版本的moldwizard  这样调用问题会小点
另外,moldwizard这个模块像你这种使用方式,是否需要设置环境变量
从前我用都是独立安装的,没有这样复制过,现在大多用胡波或者其他的插件,本身自带的这个使用起来不是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8.0的UG还是装8.0或者更低版本的moldwizard  这样调用问题会小点
另外,moldwizard这个模块像你这种使用方 ...

谢谢,问题已解决,就是把概念设计前的勾去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