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合金扣位求助

楼主(2014-05-13):
向各位大侠求助,现我设计一套铝合金外壳,分上壳和下壳,上下壳装配后外形是椭圆,属挤压型材,上下壳装配时由扣位扣合,两端螺丝锁紧,因为要满足装配与维修,就需要下壳在大于和等于3.5KG的力方便扣合与拆卸,另我设计扣合位单边过盈量0.025mm,不知道是否合理?因为没有接触过扣位方面的知识,所以向各位大侠求助!
希望能得到大家的帮助,万分感谢!

网友:
我不同意这么干。方向是对的,做法不同意,感觉没理解这种方法才这么干的。

网友(点评):
谢谢指教,请具体说明,谢谢! 这个我在网上有下载一篇文章,我也发上来让大家看看.

楼主:
谢谢二楼大侠的指教!
这是我后来在网上查到的资料,材质是针对塑胶的,不过都有借鉴意义.我的扣位就是类似球形可拆卸式扣位.

网友:
用拉制的铝型材直接扣合不好么?结构简单,而且扣紧力不小,很多铝型材辊道都是这样的扣合结构。拆卸时滑移取出,略微费劲点

网友(点评):
谢谢大侠指教!

楼主:
谢谢大家的指教,可能是我没有描述清楚,我这个外壳的安装与拆卸是不要轴向插入与轴向拆卸,是要求垂直安装与拆卸,希望得到大家的指教!
考虑到球形扣位是针对塑胶,因为塑胶有弹性,而铝合金据说只有塑性,我想想球形扣位用到铝合金上面也许不合适.

网友(点评):
从图上看可以轴向拆卸。从上图看做成两个半圆更方便安装与拆卸。

楼主:
这是我在网上下载的一篇关于扣位设计的技术文章,发上来大家共享.

楼主:
看来g2096大侠还没有看明白5#的图,我现在再发一个给你看看,因为这是一台设备上的一个部件,如果发到客户那里,在客户需要调节时,只需拆掉下壳就可以.

网友(点评):
这个只需要上下壳题扣好后,螺钉打紧就可以了 为什么药紧配,若是型材拉制,整条过盈配合 很难装的 还要考虑型材的表面处理 若是模具(如果可能),可用点位局部扣 )

网友:
路過~

网友(点评):
如果能说说,就不枉路过

网友:
过盈量感觉有点大。。。

网友(点评):
这个过盈量多少为好,大侠?

网友:
主体和扣件的圆相等,单边都过盈二点五个丝,感觉这个值还是稍稍偏大了一点,既然有螺丝固定,卡扣的意义其实是被缩小了一点的,
就这么说:扣得不紧没太大关系,扣太紧拿不下来就完蛋了...

如果过盈小了不紧,挤出模还有回旋的余地,但是太紧拿来下费劲甚至卡死什么的吃力不讨好啊...

楼主三思后行

网友(点评):
谢谢大侠的指教,很中肯!

网友:
只是个保护性的外壳吧,是不是不需要做得这么复杂啊,如果没什么批量成本还很高啊

网友(点评):
最开始是要开注塑模注塑件的,光模具费都6~7万,后改成铝合金挤压,模具费2000多,单价也差不多

网友(点评):
那你可以用挤塑件嘛!这样扣位有弹性,扣入起来也方便

网友:
保护,开个橡胶模会比较节约成本点,还能启缓冲作用

楼主:
谢谢12#,我这个外壳不需要什么缓冲,外壳只是起装饰性作用

网友:
不一定要这么多螺钉的,给你看一个铝型材的卡锁结构

网友(点评):
谢谢fmdd大侠,请问你这个铝型材的扣位应该是向着槽位方向插入与抽取吧?

网友(点评):
不是,拆了螺钉,往上一翻就可以解开了,不需要滑移

网友(点评):
谢谢指点,我后面也是采用此类扣位!

网友(点评):
有些铝型材做的电缆槽,其盖子也是卡进去的,靠自己的弹性变形卡住,没有螺钉,拆的时候用力掰就开了,或者用一字螺丝刀撬一下就可以打开了

网友:
同意10楼的看法。既然是分段的扣的,有螺钉紧固的,扣这个就没什么意义了,而且安装拆卸都不方便,圆筒稍微变形一点就不好安装了。我觉得不应该过盈,直接做一个直槽间隙好用好安装。。如果要密封什么的,就在外缘加密封条。

楼主:
谢谢sdlqwnu大侠指教,我这个是椭圆形外壳,全长460,螺丝只是锁两端,如果中间没有扣位,中间就会有大的露缝,也根本不需要密封,只是包住里面的骨架不给外露,外观给做漂亮,10#说得很好,只是手动用力就可以扣上去,手动用力就可以拆卸下来,当然安装与拆卸的方向是垂直方向,

网友:
菜鸟想问一下 这两个铝合金零件是怎么制作出来的?

楼主:
回复楼上:开铝合金挤压模,再挤压成型

网友:
还有一些参考图片

楼主:
非常感谢fmdd大侠的热心帮助!

网友(点评):
回复别人的帖子,要在他的帖子下点击“回复”字样,然后书写,他会收到提醒。我,

网友(点评):
谢谢老鹰大哥!

网友:
可以考虑上端用铝型材挤压件  下壳用塑料挤塑件 扣入顺畅  就是整条倒扣 也不会拖下来  还可以不考虑螺钉

网友:
我们原来选型的铝型材就是卡扣勾住的,这种挤压进去的长度过长的话会不会不好压进去啊

网友(2018-01-16):
首先,请我们一起来感谢社区提供这个平台请我们成为好友。
值此年终之际,本人专门整理了一系列资料与你分享。
分享方法是:你在下面这些资料中任选一款后,把它发我邮箱LWMXX@163.COM,我把它回发你邮箱。
最后,提前祝新快乐。!
珍贵机械动画    一份
机械设计软件    一份
自动化设备3D数模   一份
机器人3D数模   一份

网友:
同意4楼

网友(2021-12-24):
威望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