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圆磨床主轴间隙调好后用一天就松10几丝怎么回事

楼主(2014-05-13):
我的外圆磨床轴瓦径向间隙调至4丝可是用一天就跑到10丝以上 球头锁紧螺丝都没松 只是球头和瓦不是配对的 可互相研磨了下接触面还可以的 瓦也刮了 发现轴颈磨损严重 主轴点动时能听到瓦啪啪的响声 启动后没声音 机床不抖动无杂音 观察非常好 操作工一道磨削60丝 是操作原因吗 有经验的师傅给分析下原因

楼主:
我的轴和套不同心 但两边的轴和套的偏心和位置都差不多 就是还是平行的 不知那里有卖调轴瓦的工艺套的吗

楼主:
怎么没人回复 有懂的聊聊吗

网友(2015-03-24):
应该是安装调整不到位

网友(2015-06-06):
刚修复,不宜吃刀量太大

网友:
一刀磨削60丝!!!
再好的机床也要磨坏啊!要清楚你那是磨床不是车铣床,车床一般留磨余量也就是35丝正负5丝。
还不够你一刀磨啊!

网友(2015-08-26):
吃刀量太大了。

网友:
原本就是这么大的进刀量吗?不是话改变下进刀量试试

网友(2015-09-27):
楼主结设备不爱惜,装配调试没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