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挡料销怎么起作用的,带料如何越过挡料销起定位。

楼主(2014-05-13):
请教高手,这个挡料销怎么起作用的,带料如何越过挡料销起定位。
挡料销刚好挡在带料前方,起到定距作用。但是完成一次冲裁后,准备进行下一步冲裁时,带料是如何越过挡料销的。

网友:
同等看答案!

网友A:
从你的图上看出,第二到第三有一个条料抬升过程,而且这个过程是大部分连续模都有的,只是你的图片上面没有做出示意。另外,这个是很基本的内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你的图上看出,第二到第三有一个条料抬升过程,而且这个过程是大部分连续模都有的,只是你的图片上面没有 ...

我们公司主要是做级进模加工的产品的,但是在冲床上,没有抬升机构呀。我也当初认为应该会有抬升机构,将料抬高一定程度,然后再横向送料,但是,实际中,没有抬升机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们公司主要是做级进模加工的产品的,但是在冲床上,没有抬升机构呀。我也当初认为应该会有抬升机构,将 ...

抬升在模具里。有一种叫“抬料销”的零件。打开模具,看看模具结构。你这个还有一种可能是手工送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抬升在模具里。有一种叫“抬料销”的零件。打开模具,看看模具结构。你这个还有一种可能是手工送进。

我们工厂现在主要采用浮动导料销、导正销结合或者侧刃定距,进行定位了。带料全是都是通过卷料机自动化送料的。

网友:
你这个是手动送料   需要你自己用手去解决这个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