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的轴向固定中有套筒固定这一说吗?

楼主(2014-05-13):
轴承的轴向固定中有套筒固定这一说吗?套筒固定是怎么个固定法啊

网友:
当然有啊,太常见了,固定轴承内径,外径都有,应该说的轴套固定

网友:
工程用的例子给你看看吧

网友:
对不起,没听明白

网友:
除軸承外,一些齒輪也會用到軸套

网友:
非常常见,这是机械设计中最常用的方法之一,好处是简单。设计上的一些误差可以在装配时,微微调整套筒的长度尺寸来达到滚动轴承的最佳装配间隙与位置。当更换新的轴承时,可以再次通过调整轴套的轴向尺寸来达到调整轴承到最佳轴承间隙。

网友:
我们都叫隔套,很常见。

网友:
最长见的锥度比例是一比十二的,也有一比三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