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驱动问题,为什么出现这种尺寸变化?

楼主(2014-05-13):
伺服电机通过一对斜齿轮减速后用丝杠传动把换向器压进电机轴,现在问题是每次压入尺寸变化比较大,变化范围在10丝左右,伺服电机原则上精确控制啊,为什么出现这种尺寸变化?求解

网友:
伺服只管编码器到没到位,才管不着你压到什么尺寸呢。

网友(点评):
大侠邮箱号多少?

网友:
压入力有多大?
跟伺服的压力范围比呢?

网友:
尺寸是轴向还是径向,轴向的话你有没有考虑斜齿轮其实有间隙,丝杆本身也是有间隙的。如果每一次的压入都按标准作业的话,那么每次压入尺寸间隙应该很小,如果每次不是标准作业的话,有间隙比较大也可以理解。

网友(点评):
恩,问题解决了,加了机械限位后尺寸稳定了,但是用伺服电机的确是浪费了

网友:
电机上,有没有接地线
齿轮减速本身有间隙,要是考虑同步带为佳
丝杆精度是多少

网友:
控制系统是闭环还是开环

网友(点评):
闭环控制,非接触开关控制行程

网友:
分析下你的机械结构能保证地 精度,不光是伺服的问题了

网友:
减速机那里出的问题;滚珠丝杠精度,梯形丝杠精度,

网友:
用同步带传动,齿轮传动反转时有间隙,不能做精确定位

网友(点评):
没恁大空间

网友:
应该用力矩方式停车,

网友(2015-09-20):
楼主可以加你 联系方式啊?
对你说的电池行业很有兴趣。

网友(2017-02-22):
青哥,你当年水平太低了吧,哈哈哈哈哈

网友(2017-06-14):
控制和监测上是不是存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