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改造求教

楼主(2014-05-13):
小弟现在刚刚进入工厂干了不到一年,现在被安排一个液压改造的活

就是原系统为单变量泵,改成双泵系统,通过给的资料推算出系统最大的流量48L/min  工进时的流量为9.48左右

系统最大压力2.11左右,原系统的液压表测得系统压力4.5(考虑管路的沿程损失之前)

现在供应商给我了两个泵 1450r/min  一个40mL/r排量  一个20mL/r   额定压力6.3MPa  一算之下发现流量远远超了

这个系统有问题么?

系统图是PDF发不出了

网友:
系统压力和流量是可以调节的,装上节流阀就可以了,如果说真的改造后超过太大了,只是造成了电力等资源的浪费,其他基本没有什么问题,还有就是用软管的地方可能要看看原来选的软管是否可以 ,不过软管基本不会有问题的

补充内容 (2014-5-15 08:19):
溢流阀是一种液压压力控制阀,在液压设备中主要起定压溢流作用,稳压,系统卸荷和安全保护作用,在定量泵节流调节系统中,定量泵提供的是恒定流量。当系统压力增大时,会使流量需求减小。此时溢流阀开启,使多余流量溢回油箱,保证溢流阀进口压力,即泵出口压力恒定(阀口常随压力波动开启)。

网友(点评):
泵是两个定量泵 系统压力和流量用溢流阀能控制么?

网友(点评):
你的蹦不能变频嘛?没听过用溢流阀控制流量的

网友(点评):
但是如果长期用这个有点浪费电

网友(点评):
公司不缺钱,就怕干不好 说真的,想好好干,但是干好了只有300奖励,干差了就是无年终来年不涨工资,,,,,,,

网友:
大了没事,用变频的好了,不过为啥不选小点那

网友(点评):
双泵系统用变量泵 这样不如原系统用单变量泵啊 等于没改 第一个项目想做出点不同 也想锻炼下

网友A:
不看系统图不好说是否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看系统图不好说是否有问题。

原理图附上了,

本来公司还有另外一个设备已经改好了   我按照这个设备改的  但是有很多疑问

1  当系统完成夹紧之后镗头油缸快进   系统压力下降会不会影响夹紧?

2泵的流量过大(小泵的排量乘以转速 20  *1450*0.9都快有系统最大的流量了  会有什么坏的影响?钱对于公司是小,就怕搞不好  ,影响生产

网友A:
看了你的液压原理图,基本问题不大!首先做为具有多工位的液压设备,尤其是包含了夹紧功能,为了保证充分的夹紧力和其他动作的正常运行,必须要保证液压系统的压力足够!当镗杆快速移动的时候就尤为重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你的液压原理图,基本问题不大!首先做为具有多工位的液压设备,尤其是包含了夹紧功能,为了保证充分的 ...

在夹紧,抬起的这个总支路上加个单向阀是否能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不可以!因为这些动作要时刻保持一定的压力的,这些是通过减压阀来保证的。一旦系统压力过低是会影响到这些动作的力量的。除非在夹紧和抬起的支路上加装蓄能器并对油路进行一定的改进后才能不需考虑这些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可以!因为这些动作要时刻保持一定的压力的,这些是通过减压阀来保证的。一旦系统压力过低是会影响到这些 ...

这个是最新的图,在各个支路的进油路上加单向阀,防止镗头快进压力降低?   回油路上加节流阀给予一定的背压   可行么?

主要是害怕镗头快进夹具夹紧出问题

但是供应商说照这个原理图不好组板子,,,,,,,

网友A:
      首先我不知道您的供应商是做什么的?您的液压配件供应商?还是这台液压系统的供应商?不然他怎么会左右您的行为?其二,减压阀是这个系统中必须的重要元件,不能去掉!其中的单向阀在镗头快进的时候短时间内会起到一定的左右,但主要还是需要系统经过减压阀提供足够的压力,“回油路上加节流阀给予一定的背压”?是指镗头支路上的节流阀还是打算在哪个回油路上加装一个节流阀啊?镗头支路上的节流阀和那个两位电磁阀组合是为了实现镗头的快慢速,若想在回油路上加装一个节流阀以建造背压的话会使整个系统乱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我不知道您的供应商是做什么的?您的液压配件供应商?还是这台液压系统的供应商?不然他怎么会左右 ...

是我的液压备件供应商,我现在就知道点理论知识画出的原理图,对于实际的底板与阀的组合一窍不通,所以对方说的我不懂

节流阀就是指上图各个小支路回油的节流阀,   镗头工进的打算用调速阀    上面的图不知道有没什么缺陷或者致命错误?

关键是老机器,参数都查不全,无法知道系统工进,快进时的系统压力,没得计算心里老是觉得没底,

供应商,还有其他的工程师觉得快进时的压力会降,但是不会降到影响夹紧。。。。。。。。但是出了问题是我来担责任啊。。。。。。压力好大

网友(点评):
才注意到支路上的小节流阀符号!嗯!多少会起些左右!但当打开夹具和其他动作的时候镗头是停止工作的,那样的话安装节流阀还有实际作用吗?系统图没有致命的错误。所以供应商建议你选用流量较大的油泵是有必要的。但

网友(点评):
刚才注意到你系统原理图上低压泵上面的两位电磁阀,应该是常开的吧?可电气动作表上系统工作时怎么会是得电状态呢?

网友(点评):
哦,对的,得电状态下是闭合,失电系统卸荷。各个支路上装节流阀防止动作太快,调速用, 进油路上的单向阀能不能保证镗头快进时夹紧无影响呢?原系统图就是这样,但是查阅其他的带夹紧油缸的液压图

网友(点评):
没得单向阀

网友:
首先要在泵的出口加装单向阀,防止一台工作时,另外一台反转。其次,有减压的四个动作,其工作压力要是相差不多时,可以采用一个减压阀。

楼主:
双泵系统用变量泵是不是就失去意义了?

楼主:
今天在现场看了下   发现改过的机器液压系统用的双泵系统居然是双变量泵!!!!

关键是一个排量50   一个100    这样的话50*1450*0.9都快65L/min了   完全没必要双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