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知水泵流量,管径,怎样求管道内压力呢

楼主(2014-05-13):
1、如图所示情况,根据已知条件可否计算出管道内压力呢?
2、喷嘴直径变化面积与管道内压力成什么样的关系?
PS.该图为清洗机清洗工位喷嘴管道布置简图

网友A:
要泵的曲线

网友(点评):
喷嘴出口表压力为零,按照局部压力损失和沿程压力损失往前加 到泵为泵的工作点

网友(点评):
没有具体曲线,大侠可以举例说明一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A:
要泵的曲线

泵的工作曲线是必须要得,一般正规的说明书上都会有,没有的话找个手册上应该有类似的

关键在喷嘴的流量-压力关系 ,先把这个找出来,

各个拐弯处、 变径出是主要压力损失的地方 还有就是管路的沿程压力损失,找出这些压力损失与流量的关系,这个手册上有

泵出口压力= 压力损失+伯努利方程里边 压力与速度 高度的关系,流量就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泵的工作曲线是必须要得,一般正规的说明书上都会有,没有的话找个手册上应该有类似的

关键在喷嘴的流 ...

回大侠,这里是定量泵,已知流量,及泵的额定压力,估算喷嘴管道内的压力,不是求流量

网友(点评):
要是定量泵的话 更容易算了 算法一样 加上质量方程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大侠,这里是定量泵,已知流量,及泵的额定压力,估算喷嘴管道内的压力,不是求流量

压力高并不一定流量高,您具体要了解这个数据的目的?

网友B:
压力与流量的关系,可查阅伯努利方程便可理解其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压力与流量的关系,可查阅伯努利方程便可理解其关系

回大侠,俺是想了解一下,水泵或者油泵直接接个管子,不同出口截面积下管道内压力有多大。
这个题目可以再简化一下,从泵出来就接一根管,求不同出口截面积下(管的通径不变,只是末端加个变径)管道内的压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泵的工作曲线是必须要得,一般正规的说明书上都会有,没有的话找个手册上应该有类似的

关键在喷嘴的流 ...

回大侠,俺是想了解一下,水泵或者油泵直接接个管子,不同出口截面积下管道内压力有多大。
这个题目可以再简化一下,从泵出来就接一根管,求不同出口截面积下(管的通径不变,只是末端加个变径)管道内的压力。

网友(点评):
这个东西必须作为一个系统整体求解 管道内的压力是由整个系统决定的

网友:
液压传动开篇就是:压力取决于负载,速度取决于流量。

网友:
清洗机主要是容积泵,管内压力只与泄压阀动作压力与喷嘴流量有关。
上限由泄压阀动作压力决定,下限由喷嘴流量决定。

网友(点评):
大侠可否指点一下具体计算?

网友(2014-09-26):
大侠也做清洗机吗,我也做过。也是你说的这个问题,我是用以前产品类比出来的,好好看看这里的回复,多谢多谢。可惜时间不早,明天继续,大侠晚安,

网友C:
楼主做的是什么清洗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做的是什么清洗机?

不是做,是用清洗机,中间出了点问题,清洗机压力不够,想算一下用多大面积的喷嘴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