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装盒机设计求助!!!急求高人指点

楼主(2014-05-14):
最近做毕业设计,自动装盒机生产线,想问问大家目前的装盒机封口那块一般都是通过什么机械机构实现的?(就是装牙膏,蚊香那种盒子)

网友A:
建议用凸轮。

网友B:
凸轮,槽轮,四杆机构,很多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用凸轮。

谢谢您~还想再问一下拨盖和扣盖这两个过程可以用一个机构实现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凸轮,槽轮,四杆机构,很多都可以。

我设计了一个四杆机构,但是只是实现了拨盖的过程,想问问您插舌是还要再设计一个机构么?

网友:
一般说每个独立的动作都要有一个专门的机构,少数特殊的例外。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设计了一个四杆机构,但是只是实现了拨盖的过程,想问问您插舌是还要再设计一个机构么?

不是很明白你所需要达到效果,一般这样的问题,最好上一个原理图

网友:
插盖和拔盖的,我们做过袋装山泉水的,是用气缸+手指钳那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