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装置是什么?请教

楼主(2014-05-14):
有一个装置当气囊充气时移动板向外移动会与另外一块固定板处压紧状态,而气囊放气时受压簧的影响移动块与固定板分开恢复到原来的位置,我想问一下这个装置是怎么样的,压簧是怎么推开移动块的???请各位大师指点一下,谢谢!

楼主:
请教一下

有一个装置当气囊充气时移动板向外移动会与另外一块固定板处压紧状态,而气囊放气时受压簧的影响移动块与固定板分开恢复到原来的位置,我想问一下这个装置是怎么样的,压簧是怎么推开移动块的???请各位大师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还好楼主不是在山寨,

要不 山寨 这块招牌又被打击咯。   ^_^

网友:
LZ你这有特殊要求不; 没有的不想回答,这种问题不学机械的也应该知道;自己找下资料研究下,比问来的要有用。

网友:
从楼主这个问题,还有这个图,基本上可以确定楼主和机械完全不挨边。

网友:
这算是气压卡钳吧?严肃的回答楼主疑问,压簧是靠弹簧弹力推开压紧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