振动筛的减震处理

楼主(2014-05-14):
振动筛主要依靠振动原理对泥浆进行筛分。但是振动又必然造成设备的损坏。所以减震装置很重要的
大家可以对比下这类减震的优缺点

网友:
你这个做的不对,筛子和震动电机是一体的,与其他装置的连接是软的,利用帆布等连接密封
震动电机和筛子通过四个或者多个弹簧定位与机架上
机架是不震动的

你这个机架一起震动,不坏才怪,弹簧起一个悬浮作用,楼主的弹簧能使左边的电控柜不震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