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加工零件内沉头孔的方法

楼主(2014-05-14):
如图,附图

如图上面是1/4”的英制螺纹,下面是φ6的穿孔,现需要在穿孔上端加工沉头孔!请教各位大侠们有没有除了电火花以外更好的加工的方法,谢谢!

楼主:
上面是1/4“的英制螺纹,下面是φ6的穿孔,现需要在穿孔内部加工沉头孔!请教各位大侠除了电火花外有什么好的方法

网友:
1/4直径多少,沉台直径多少?

网友:
叫设计的人来搞,只要螺栓能下的去就可以搞得了,用单刃丅型刀来加工

网友:
感觉T型刀可以

网友:
可以用镗孔刀加工吗,不过怎么找正还是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