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一个难做的零件----细长轴,请教

楼主(2014-05-14):
现在遇到一个难做的零件,细长轴,外径11,长度450.高频后总长变化量有0.15.
零件公差只有0.1
求分析,解决此难题.

网友A:
高频前留余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频前留余量

高频后不再加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高频后不再加工了.

高频前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频前

高频前是有加工过的,总长都控制的很好,就是高频过程的变化量过大.而且是没有一个定量的,有时变长.有时变短.....

网友:
高频有很多种工艺,好像有种是激光什么的,你可以问下厂家。

网友:
不做是正解,再叫对方画几张图开开眼界

网友B:
最好能附图,便于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好能附图,便于分析!

就一根圆棒,头尾有两个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