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弹簧各个节点都有边线怎么办?

楼主(2014-05-14):
如题请教下,我画的这个弹簧各个节点都有边线怎么办

网友:
切边不可见

网友:
很多方法;可在设置里设显示类型,还可以选择隐藏线条等等!

网友A:
你的路径得用样条曲线套合
就不会有切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路径得用样条曲线套合
就不会有切边了
用你的方法做成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路径是用组合曲线组成的,
请问样条曲线在哪里找?我是2013版sw

看帮助吧:
目录--草图绘制--样条曲线--套合样条曲线

网友(点评):
组合曲线组合好以后 再用套合样条曲线工具

网友(点评):
已经弄出来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