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e装配问题点

楼主(2014-05-14):
如图所示PRT0003无【编辑定义】选项。

网友:
以前有吗?

网友A:
想帮你,可下载附件还要扣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帮你,可下载附件还要扣分

呵呵,我也不知道。。。

网友:
你那个应该是参照画的,所以无定义。

网友(2014-06-23):
这是在装配图里新建子零件画的,所以你找不到编辑定义

网友:
参照画的零件或插入的空零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