梯形螺纹加工,有什么方法能提高效率?

楼主(2014-05-14):
同志们好~   直径55的圆钢,45#。长度650. 上面要加工梯形螺纹,牙距8.     有什么方法能提高效率。

网友A:
大批量的话 可以用 滚丝机 冷滚压加工,但是国内的能加工的设备据我所知 估计干不了,螺距太大。 旋风铣也可以,但还需螺纹磨, 再有就是车了,效率就低的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批量的话 可以用 滚丝机 冷滚压加工,但是国内的能加工的设备据我所知 估计干不了,螺距太大。 旋风铣也可 ...

谢谢。旋风铣很损刀具。不划算啊

网友:
鹰击长空。咩~ 发表于 2014-5-14 12:49  谢谢。旋风铣很损刀具。不划算啊

铣一刀,再车几刀这样效率应该可以提升不少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旋风铣很损刀具。不划算啊

旋风铣很损刀具?你以前用过?恰恰相反旋风铣刀具非常耐用,我们的旋风加工60*8长750毫米的 45号 梯形丝杆,刀片换一个位置(刀具3个位置可以换)可以加工15件,表面1.6~0.8,牙顶还有0.5的倒角,没有一点毛刺,中径保证在0.1毫米以内,包括装夹加工时间10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旋风铣很损刀具?你以前用过?恰恰相反旋风铣刀具非常耐用,我们的旋风加工60*8长750毫米的 45号 梯形丝杆 ...

谢谢前辈。我也是听说旋风道具损得快。按照你上面说得那效率很高了啊。能否拍几张旋风图片给我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旋风铣很损刀具?你以前用过?恰恰相反旋风铣刀具非常耐用,我们的旋风加工60*8长750毫米的 45号 梯形丝杆 ...

请教你的旋风铣工作时是多少块刀片同时工作的额?刀片换一个位置其实是指刀片换一个角度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教你的旋风铣工作时是多少块刀片同时工作的额?刀片换一个位置其实是指刀片换一个角度吗?

4片刀切削,刀片有3个位置可以转位。

网友:
     直接车得了,估计30分钟一根吧

网友:
直接毛培小点,在无心磨磨一下到标准的尺寸,上滚丝机,
我们这边螺距起码好三十个的螺距,且是6头螺纹的梯形螺纹都可以滚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旋风铣很损刀具?你以前用过?恰恰相反旋风铣刀具非常耐用,我们的旋风加工60*8长750毫米的 45号 梯形丝杆 ...

想向你请教一下,你用的旋风铣刀是什么型号的?哪能买到。先谢了!

网友:
能提供一下,你所用的旋风铣刀的型号吗?哪能买到。qq:2291162334

网友(2016-06-15):
梯形螺纹数量如果不大就直接数控车吧   以前专门研究过大螺距    模数螺纹的数控加工方法   子程序 G76  都不如宏程序好用
宏程序   2把刀  1个刀开粗  1个刀精车
想知道   程序  加我的Q群吧  1347236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