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图所示液压机械手·图纸是否绘制错了?

楼主(2014-05-14):
如图,移动的应该是缸筒还是活塞杆?

网友A:
活塞是移动件

网友:
新人求图纸共享!这方面还不太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活塞是移动件

不知道在上端油缸端盖上开个油口有什么用,如果活塞向上移动,此处油口必然脱开,没用啊··是不是图纸设计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