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转台如何精确定位呢?

楼主(2014-05-14):
大家看看这转台,直径是1.2M,现在唯一的问题如何让这个大转盘能够准确定位,精度想要0.5~1mm.

网友A:
我的猜想:在要定位的前方和要定位处各加一个光点。1.前方光点的作用是检测到后电机减速。2.定位处的光点检测到后电机停止。最后你在圆盘上定位出加导套,产品放入之前先导柱插入导套中,这样会有冲击的,材料处理好,润滑处理好,我觉得是可以的。

网友:
搞个定位销什么的。

网友B:
编码器反馈,加Plc或Mcu!如果不会这些,那就光电开关,电磁开关,行程开关,定位销什么的

网友:
1.要是普通的减速机的话建议配合光电传感器试试,我们有这么使用的,但是不知道能否达到你的精度!
2.或者我觉得使用伺服电机应该可以吧!

网友C:
你这什么都没说:比如马达功率,转盘要求的转速、减速机的减速比 都没有给不好说哦

网友D:
需要在啥位置定位?任意位置?确定的几个位置?

网友(点评):
问到点子上了

网友E:
咦,大哥,我最近也弄了一个,跟你这个很相像。

网友F:
大侠这是干嘛用的?

网友:
楼主能不能把信息尽量说全了?让人猜着说,不觉得累吗?

干嘛不用凸轮分割器?

网友:
工况不清楚啊
任意定位还是固定位置定位,旋转速度等

网友:
你这是分度还是要求每次停在同一位置,惯性大不大,加减速时间够不够。条件都列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猜想:在要定位的前方和要定位处各加一个光点。1.前方光点的作用是检测到后电机减速。2.定位处的光点检 ...

嗯,感谢你的指导,零件的上料是用圆盘的圆柱空定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编码器反馈,加Plc或Mcu!如果不会这些,那就光电开关,电磁开关,行程开关,定位销什么的

可以具体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什么都没说:比如马达功率,转盘要求的转速、减速机的减速比 都没有给不好说哦

其实我也还没有准确的算出这些参数,现在只是想可以用到什么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D:
需要在啥位置定位?任意位置?确定的几个位置?

一共是8个工位,20s转动45度

网友(点评):
老大啊,45度转动20S???包括钻孔时间???转多久?停多久?

楼主:
引用 网友E:
咦,大哥,我最近也弄了一个,跟你这个很相像。

那我们可以交流交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大侠这是干嘛用的?

转盘用于流水生产的,负责上料到钻床加工孔

网友:
分割器定位可以考虑几个方式:
1、机械定位,比方说,销子;缺点很明显,易磨损,加工精度要求高
2、电机采用编码器,采用反馈;
楼主,分割器的速度如何?如果速度较快,建议的你的齿轮传动增加消隙装置;

楼主:
引用 楼主:
一共是8个工位,20s转动45度

是转动2秒,钻孔18秒,用步进电机行吗?

网友:
不知道你这个是告诉运动中定位还是静止找正位置,告诉运动中可以安装传感器,配以急刹车,静止的话,分度圆盘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具体点吗?

要求不明确,具体不了,再说也只能给你点思路,具体方案,还是自己抓主意!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2017-10-20):
如果用销定位,用圆柱销还是锥销好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