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白山电机为什么那么垃圾!

楼主(2014-05-14):
说起来还真是很烦啊,最近我们公司买的一些深圳白山的步进电机老是出问题,弄的老板很高兴,不知道是不是步进电机的质量问题,还是另是的原因,选的型号也是大的,刚天始在设备上用,非常好,可是不到半年,就是出很多问题,找供应商处理,老是找我们这边的原因,我们要求他们维修,也是跟我打太极。我们跟客户没有办法交待,我们公司 也是打算以后决不再使用深圳白山电机了,想到一下坏了16台,老板真是亏太了。

遇到这个电机品牌(垃圾货)算倒霉了,望各位搞机械设计的同志们注意了,下次选 步进电机的时候注意了,不要还这个白山电机给坑了……总之我是 对这个深圳白山电机很无语了,把他的资料全部扔到厕所去了。滚一边去吧,深圳白山步进电机!!!!

网友:
具体说说什么问题,这样更好。

网友:
说不定真的是使用不当呢,可以先自身找找原因

网友:
国产哪个牌子的步进电机好点?

网友:
我也迷茫那家的步进电机好点啊!

网友(点评):
东方马达的还行

网友:
用的还是蛮多的,厂家应该过来看一下的,都在广东嘛,不过来的话估计是心虚

网友:
吓尿了.....最好有数据,这种说不清的数据最烦了

网友:
看看电机选择上有没有问题,不一定要选你说的大的哪一种

网友:
国内的好像白山和雷赛了可以吧    进口的东方  百格拉
楼主还是说说问题吧

网友:
白山用过好几次,没出过什么问题。
不知楼言主所说的是什么样的问题,如果能有个案例给大家一起分析一下可能会好些。

网友:
楼主在公共场合说这么多,确实有点不妥。产品出问题,可以沟通。当然,有的厂家售后很差,那也是下面的人没做好。说得再不好,也是你自己考虑不周。如果你是深圳白山电机的老板,你会怎么想!

网友:
还是用安川的吧!

网友:
我对这消息的真实性表示怀疑

网友:
怎么坏,能拿出来探讨下么?真心有兴趣!!

网友:
搞点例子说明下最好

网友:
一下说不知是不是电机问题,又说这个牌子垃圾,只说出很多问题,却又不说是什么问题,难道是对手……?

网友:
白山的步进马达我们经常用,没问题啊.

网友:
白山是不做电机的,据说都是别人代工,贴牌。。。
控制器是一直在用的,质量算是比较稳定。

网友:
国产的步进电机就雷赛的好一点,其他都不怎的

网友:
之前我也使用了白山的电机  吃过两次亏1. 转1S-停2.5S 结果驱动器用了半年就坏了好多个 后来厂商增大电容了 就没坏过 2.做一个简单的圆弧插补,白山电机没办法实现 后来改成伺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