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批零件加工怎么编程?法兰克数控系统

楼主(2014-05-14):
本人新手,公司需要加工零件1000件, 需要自行切断,请问怎么编程啊?急   求······

网友:
尺寸都看不清,怎么编?

网友:
换大图吧 清楚点的

网友:
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机床,很简单的

网友:
用g10坐标偏移。

网友:
图太模糊了,爱莫能助啊

网友:
座标偏移来干嘛?

网友:
图分辨率太小,看不清

网友A:
图纸看的不是特别清楚,如果壁薄小于15就当个切断吧在每次修改坐标系,如果壁厚太厚建议调头吧!用锯床下料还快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纸看的不是特别清楚,如果壁薄小于15就当个切断吧在每次修改坐标系,如果壁厚太厚建议调头吧!用锯床下料 ...

估计最后的办法还是必须锯断,外圆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