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高温的往复运动密封,请教

楼主(2014-05-14):
    需要高温的往复运动密封,温度:350℃,压力:200MPa,寿命:2年。  实际上:带压使用时温度为常温:20-40℃,初次安装和安装后2年各使用一次,一共使用2次。行程:5mm,速度可以很低,≥1mm/min即可。但中间不使用时间为2年,且温度为350℃。2年期间不能更换密封圈。非金属材料要达到这个温度比较困难,这种情况下是否能采用金属密封?

网友:
参考发动机活塞的密封!

网友:
温度:350℃,压力:200MPa。实际上带压使用时温度为常温20-40℃,初次安装和安装后2年各使用一次,一共使用2次。行程:5mm,速度可以很低,≥1mm/min即可。
加工个波纹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