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型皮带选择问题-紧急

楼主(2014-05-14):
各位大侠:
      我们机组皮带轮的角度为34°,查看国内的皮带角度都是40°,只要长短基本一致就ok了吗?
角度不一致有何影响?

网友:
是这样的,皮带不弯时是40度,一弯,大面变窄,小面变宽,角度就变小了。弯的越厉害,角度变化就越多。所以大皮带轮上,皮带弯曲度小,角度变化小,就用38度;小皮带轮,直径越小角度就越小,就可能36度,34度。

网友:
皮带这种东西按道理也是标准件,但是国内国内同一型号的皮带很多都是尺寸不一样。
之前我们公司用过8430三角皮带,一直用的是韩国生产的他的尺寸是17X1060LI
但是国内很多都是17X1067LI

网友:
传动带绕过带轮是会发生弯曲,可以把带轮的基准直径设计小点,从而皮带的弯曲应力越大,相对皮带的角度就会减小得多一点吧。

网友:
又是一个不喜欢查资料的,机械设计手册上有具体的表格,皮带轮直径和带槽角度的关系!

网友:
      皮带轮直径大小决定槽角φ的大小。以 O 型带为例;
当轮径50-75  φ=34度。
          80-100,    =36度
         112-160,   =38度。
         >180      ,    =40度。
      你可以查机械设计手册。

楼主(2014-08-20):
怎么也得多谢的,5楼错啦,我还是比较喜欢查阅资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