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轮壳联接盘怎么加工?

楼主(2014-05-14):
飞轮壳联接盘  外径  450mm  中心孔160   两端面有平面度  平行度要求   中心160孔与止口 有同轴度要求
图示是 正面和 反面  ,涂灰白色的是加工面

网友:
车完上加工中心

网友:
请问你认为加工难度在哪?

网友:
你没有标形位公差,线度公差,不好说。
成熟产品
你画一天时间去这种厂子看看就OK

网友:
这种零件已经有专门加工的机床了,多快好省。

网友:
这个很难么?

网友:
有挑战性,先作大头,然后心轴定位作160孔

网友(2014-10-16):
先在数控车上崩内孔以端面定位车,外圆和止口面,然后再崩止口面的内腔车小圆面以及内孔,最后再在加工中心上装个三爪卡盘装夹进行相关的钻孔加工,我们工厂就是生产飞轮壳,连接盘,飞轮等零部件的,这个很简啊不行联系我QQ3533911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