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oCAD2004 复制图形,粘贴以后尺寸变小了,怎么办

楼主(2014-05-14):
原来直径500的圆,粘贴后变成了直径25,请问怎么怎么设置,复制粘贴后尺寸变

网友A:
选取图形,比例缩放改回去。。就是一个方形里边有一个虚线直角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取图形,比例缩放改回去。。就是一个方形里边有一个虚线直角的。。

这个找不到在哪里改啊,能不能截个图,谢谢了

网友(2015-01-30):
调整比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