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适合用玉米铣刀吗?

楼主(2014-05-14):
不锈钢开粗用玉米铣刀合适吗?整体的好,还是装刀片的好?大家有没有用过的,请赐教,谢谢!

网友:
用白钢刀

网友:
反正我做不锈钢从来不敢用玉米整体的,平时外形开粗使用刀粒的,做槽的话用白钢刀开粗,那不是一般的难加工。都是用50°的钨钢刀做,用50°的很好加工,只要吃刀量不是很离谱,很耐用的。我一把3mm的50°钨钢刀加工40件不锈钢不用磨的,当然只是精铣,建议开粗也是用钨钢的

网友:
可以用,你用来边冼的开粗话是个不错的选择,还可以用硬质合金粗冼刀,注意转速要慢就好了,

网友:
说实话,这种问题都不知道怎么回答。就像问:铸铁能用丝锥加工吗?
玉米铣刀本来就是铣侧壁开粗用的,至于加工不锈钢还是钢件、铸铁,只要选择不同的刀片或者不同的刀体材料就可以了。

网友(2014-08-02):
hss刀,成本低,韧性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