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发电机皮带轮噪声分析,求交流,求探讨

楼主(2014-05-14):
1.可能性:我们公司的皮带轮技术部门接受了主机厂的要求,要测量皮带轮的噪音,并与INA的作对比。这测量分析的事情就落到我们实验室头上了,我们当时实验室内部讨论过,发动机的主要阶次就是2阶以及其倍频,而我们皮带轮的理论频率也是2阶,这样皮带轮的声音完全被发动机盖掉了。除非做隔音室,不过这样成本太大了。

2.测量过程:没办法,答应了的事就得做了。我们的测量方案是:同时监测皮带轮外圈转速,发电机芯轴船速,曲轴转速和皮带轮噪音。测量的是升速过程,尽量延长加速时间。声音传感器就布置在靠近皮带轮的位置。

3.分析我采用了2种分析方式。第一种采用的是声压pa作单位,线性分析。见下图

                                  图1                                                               图2
图1中第一张图是声压对曲轴转速的阶次分析,剩下来的3张图分别是3个转速对曲轴转速的阶次分析。
图2是图1中第一张图单独拿出来的。
第二种将声压单位换算成了db分别,对数分析,见下图
                    图3                                                                            图4
但是这样就找不到声音比较大的集中区域了。
求大侠们分析分析,求交流

  • · 基础|主题: 799, 订阅: 89

网友:
我玩过类似东西,

1,皮带轮噪音,一个是发电机传过来的,分电机噪音与轴承噪音,这个可以分开,因为其噪音规律是不同的,

2,再就是皮带轮与皮带啮入/啮出的摩擦噪音,假如是电机带动,其噪音基本不改变,但柴油机有脉动,皮带微观看,是松紧交替的,这种‘拉动与松弛’,在皮带轮产生噪音,再分解,一个是拉动过程的‘摩擦噪音’,再就是啮合噪音,先要懂这些东西,再分解,

3,俺早年给航空涡轮实验室做隔音处理,后来玩其它类似东西,

你处理这些对象,一个是原理分解,就是把复合噪音‘区分处理’,单独‘拎出来计算’,玩混了,就没辙,

对局部系统,建立‘小型隔音仓’,用四氟滑片密封,气压调节压力,建立密封系统,在这个密封仓里面测量,

你哪里谁玩的好,请他上来,俺遇到‘玩家’,特高兴,国内会玩这个的,我都认识,这生意其实不错的,哈哈

网友(点评):
8爷。该吃饭了。

网友A:
这个皮带怎么是顶置的,不是应该放在后端面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皮带怎么是顶置的,不是应该放在后端面吗?谢谢

皮带是六槽的,皮带轮也是六槽的,正好配合的

网友(点评):
不是,我疑惑的是,该型号发动机,皮带是放在发动机顶上,谢谢

网友(2014-08-26):
这个值得研究,发电机的噪音对整个系统的影响大吗

网友:
我只是来增长见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