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车削件补救

楼主(2014-05-14):
车削件图纸要求一个尺寸为35.8,但是因为操作上的失误,进刀至35.4mm, 差了40丝, 因为是配套别的产品的, 現在少了40丝, 配合起来就会松垮垮的, 另外的部件是无法改动了, 求高人指点补救办法

网友A:
电镀一层铬吧。

网友:
如果工件不是太贵的话,建议报废。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镀一层铬吧。

这得镀多久才能达到,不大的话建议重做,如果报废成本很高,烂办法,把你这个尺寸在做小,做一个套镶在上面,然后焊上,最后车一刀。

建议以后问东西上图,这样最清楚,大家也能很好的给你建议

网友:
1.报废
2.直接烧焊一层,再外圆磨 或者换好刀车,不够焊接后震动大 当心坏刀

网友B:
最好的办法就是报废,重做。其余的办法比如焊一层上去,搞温下别的尺寸还可以吗?镀一层也不咱的,还不如重做来的快,单独镀一点我是认为办不到的。
但是还有一个办法估计可行,就是如楼上所说在把那个外径车小点,镶个套,但是不可用焊接。具体方法如下:
1.车小了的地方在车一刀,
2.车个镶套要比那个外径小一点,具体车小多少根据你工件的大小来定。
3.套烧红,轻轻的敲进去,等他自然凉。
4.在次加工。
用热涨冷缩的原理保证比焊接,镀来的好。且别的地方尺寸不变。

网友:
6楼好办法

网友:
报废吧,不要用新的错误来弥补旧的错误。

网友:
报废吧。补料

网友:
滚花会大一点的

楼主:
谢谢各位大哥的意见, 其实一般碰到这个情况, 报废是最好的方式, 因为这个情况是在组装好成品後才发现的, 但是产品单价很高, 所以只能积极寻找补救办法, 目前看来只有先在多车一刀, 然後在补个镶套的可能性最大.

但是又会碰到一个状况, 因为是成品, 所以表面处理电镀镍已经完成, 车完一刀, 再补镶套後要如何防锈(72hr 盐雾测试), 又因为是成品, 都组装铆死了, 所以无法整颗反镀, 真的是两难阿, 请各位大哥如果有好的意见, 请跟小弟说一下, 那怕是天马行空的, 我都可以试试看, 多谢了

网友:
什么材质?多大的尺寸?用在什么地方?

网友:
可以用局部电刷,

网友:
冷补焊机,高频脉冲修补不变形修补速度快你可以网上搜下视频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好的办法就是报废,重做。其余的办法比如焊一层上去,搞温下别的尺寸还可以吗?镀一层也不咱的,还不如重 ...

好办法     不过看楼主说的尺寸    物件不大    从做吧

网友(点评):
这个是一定要把那个件改过来的方法,也是我能想的最方便最便宜的方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