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e弹簧装配问题

楼主(2014-05-14):
proe弹簧装配的时候要将弹簧的尾钩放入孔里,要怎么放,只能让弹簧的位置移动吗?

网友:
1 弹簧如果是保存为.part档应该好装配(l利用面对齐或同轴都是可以的);
2 弹簧如果是保存的是.stp档,进入装配档里面新建议一个轴,利用同轴装配也是可以的。

网友:
可以的,装配好后可以对弹簧进行挠性化,根据你的需要调整弹簧的位置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了,明明尺寸没问题就是按照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