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关于螺杆空压机漏油问题

楼主(2014-05-14):
求教高手螺杆空压机排气带出的油过多是什么原因?

网友A:
请教关于螺杆空压机和活塞空压机的优缺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关于螺杆空压机和活塞空压机的优缺点

螺杆空压机运行稳定维护方便能耗低,活塞的维护不方便能耗大备件消耗大。请参考

网友:
我也想问,

网友B:
螺杆空压机排气带走的油分过多主要考虑两个方面,一是油气分离器滤芯分离效果差,不能充分实现油和气的分离,主要原因有分离滤芯使用周期到,局部损坏造成泄漏。没有使用正规厂家配件,分离心过滤精度不够达不到油气分离要求。第二个是位于油气分离芯内部的回油管回油不畅造成流失,主要原因有回油节流小孔(或回油滤网)堵塞,回油管的进油口离分离器的底部集油池太高,当有分离器搜集一定量的油因为回油不彻底造成流失。
以上为空压机油耗较大、压缩空气含油量加大的原因。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螺杆空压机排气带走的油分过多主要考虑两个方面,一是油气分离器滤芯分离效果差,不能充分实现油和气的分离 ...

谢谢朋友

网友:
油分芯损坏或堵塞,如果堵塞油分桶的压力与系统压差大,回油单向阀堵塞或回油管插在油分底部间隙过大或过小

网友:
有没有螺杆空压机操作手册和维护保养内容啊?

网友(2014-06-27):
学习,答案比较实用,谢谢了

网友(2014-07-31):
更换油气分离器试试

网友(2018-08-14):
引用 网友A:
请教关于螺杆空压机和活塞空压机的优缺点

螺杆寿命长,故障率低。购置成本比活塞偏高,产气稳定,噪音小,箱式简单大方,如果经济能力可以。个人建议螺杆的。

活塞寿命短,故障率高,购置成本稍低,噪音大,不美观,个人不建议活塞。

压缩单位容积流量的轴功率越小,越节能。

选型要注意:根据自己实际需求选型,切勿小或偏大过多。
                   1.排气量与排气压力相匹配。
                   2.考虑使用工况环境。
                      移动的或者变频的。(考虑如果一天中使用普通用气量,低估用气量,高峰用气量,波动明显,那就选择变频的)

开山空压机钻机钻车——出售、售后、租赁
18602966459
Q Q:2635396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