球铁和铸钢如何选择

楼主(2014-05-14):
在网上搜索一会没弄明白什么时候选用铸钢。球铁件的成本比铸钢低,球铁的屈服强度高于铸钢,球铁的耐腐蚀性和抗氧化性超过铸钢,球铁的减震能力优于铸钢,球铁容易消除内部裂纹现象,既然这样什么时候用球铁,什么时候用铸钢???求指教,越详细越好

网友:
球铁坑拉强度如何

网友A:
球墨铸铁不好加工。铸钢好加工、铸钢用于陶瓷机械较多。球墨铸铁好像用在液压机上,这个不是很清楚。勿喷。

网友:
韧性不如铸钢。

网友:
铸钢容易加工些,,看情况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球墨铸铁不好加工。铸钢好加工、铸钢用于陶瓷机械较多。球墨铸铁好像用在液压机上,这个不是很清楚。勿喷。

应该是球铁容易加工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是球铁容易加工吧

你错了

网友:
球鐵的加工鐵屑與沫子會很多。

网友:
铸钢好加工

网友B:
铸钢的维一优越性只有抗弯曲强度,其它没有那样能和球铁比,只有一些为了能达到钢的性能,但又不好锻造的情况下才采用.

网友(2014-08-16):
球墨铸铁难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铸钢的维一优越性只有抗弯曲强度,其它没有那样能和球铁比,只有一些为了能达到钢的性能,但又不好锻造的情况下 ...

这样说一般没特殊需要(球铁抗弯强度实在达不到时),铸钢都可以用球铁代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