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装水的容器,简单计算题

楼主(2014-05-14):
有一个装水的容器,之前一直是用普通的脸盆装水(脸盆直径300高度150)现在需要改为用方形斗装水,怎样计算这个方形斗尺寸,请高手帮帮忙

网友A:
算出水盆的体积 V1,再将方形斗形状的体积等于V1!

网友B:
这么简单的问题也来问,你是小学生啊

网友C:
把脸盆装满水,再倒进量筒里,结果就出来了

网友D:
都是不动手的家伙,是否是习惯了“拿来主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算出水盆的体积 V1,再将方形斗形状的体积等于V1!

就是不会算,大哥能否详细公式算给我看看啊,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脸盆装满水,再倒进量筒里,结果就出来了

没有容器才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都是不动手的家伙,是否是习惯了“拿来主义”

动手怎么动手,请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简单的问题也来问,你是小学生啊

真的是小学没有毕业,现在惭愧啊,大哥能把计算步骤写给我看看嘛,

网友:
这种问题也有人来问了,真的是小学没毕业吗?

网友E:
如果我没想错的话,小学生还真不行,这个要用到积分来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我没想错的话,小学生还真不行,这个要用到积分来算的。

所以我连小学都没有毕业上来求助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不会算,大哥能否详细公式算给我看看啊,谢了

v(圆柱体积)=πr2h   这个公式可以算出来圆柱体积数值!

四棱锥体积公式:V=(1/3)Sh ,S是四棱锥的底面积 h是四棱锥的高图片如下

网友F:
要么这位兄弟提问的太深奥,要么就是提问的太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要么这位兄弟提问的太深奥,要么就是提问的太二了。

听你的也意思是我的问题太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v(圆柱体积)=πr2h   这个公式可以算出来圆柱体积数值!
四棱锥体积公式:V=(1/3)Sh ,S是四棱锥的底面积 ...

感谢这位兄弟,那脸盆高度是150直径是300,计算的公式是不是3.14*150*2*150=141300是这样的嘛,141300是克的单位是吗。

网友G:
就当是智商题吧,反正能捞1分:
脸盆直径300mm高度150mm,体积=0.15m×0.15m×3.14×0.15m=0.010597m3×1000L/m3=10.6升。
如果做成长、宽各200mm,则高=0.010597m3÷(0.2×0.2)=0.2649m=265mm。

网友(点评):
辛苦,问题是贴出来的智商也不够人家补啊!

网友:
当然,这是个大概数。脸盆都是有一定椎度的。哈、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这位兄弟,那脸盆高度是150直径是300,计算的公式是不是3.14*150*2*150=141300是这样的嘛,141300是克 ...

立方毫米、立方厘米、立方米等等!
计算时如果都是用mm来计算,则结果就是立方毫米!反之,则其它相对应的立方.....

这些百度上都查得到的,以后多查查资料吧,对自己有好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就当是智商题吧,反正能捞1分:
 脸盆直径300mm高度150mm,体积=0.15m×0.15m×3.14×0.15m=0.010597m3× ...

师傅,你的公式是怎么得来的啊,好像接近,能分析一下吗,太感谢了,数学不好,愁死了

网友(点评):
玩人可不好玩,适可而止啦。

楼主:
引用 楼主:
师傅,你的公式是怎么得来的啊,好像接近,能分析一下吗,太感谢了,数学不好,愁死了

我真的没有玩你的意思,只是不知道前面两个0.15是什么意思,你是求圆柱体的体积嘛,圆柱体积公式是.2πr^2所以前面两个有点迷糊,我要玩你我还是人吗,是真的不懂,真的数学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立方毫米、立方厘米、立方米等等!
计算时如果都是用mm来计算,则结果就是立方毫米!反之,则其它相对应 ...

被你一说,我好像明白dxjngs 兄弟的意思了

网友:
是不是再到小学回炉,补一补呀?这样的问题在论坛讨论,实在有失体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