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机加工划线

楼主(2014-05-14):
一个锥形带两侧筋板的零件,用什么方法划线找到圆心?

网友:
上图吧。筋板如果两侧对称,筋板中心不正是圆锥中心吗

网友:
先在大园和小园各找出园心点  根据筋板中间位置 两个园心点相连 划出中心线(两园点在水平)

网友:
分度头能解决的话最直接

网友:
三楼说的对。

网友:
装飞度头上找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