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型机床V型轨贴塑方法

楼主(2014-05-14):
由于机床工作台需要贴塑(一V一平的轨道结构),但由于工作台过长(3.5米)导轨带在贴的时候,受自重的影响下垂,增加占贴难度。求教前辈们有没有好一点办法贴上去,不胜感激。

网友:
请楼主贴图上来让大家瞧瞧,看看能不能解决了。

网友:
略有下垂没有太大影响吧,反正贴后还要刮研。
想精益求精做到最好的话,建议请教一下生产厂家。

网友:
是涂塑还是粘接聚四氟乙烯?如果涂塑的话,3.5米我们做也是用登高垫块把两端垫起,涂塑,没考虑下垂,多余的塑从两侧溢出。

楼主:
感谢大家的回应,主要导轨带受自重影响下垂太多,需要有人去扶到位,工作台上面贴好以后需要压在轨道上。快要到位的时候一放手就会错位,怎么能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
黏贴聚四氟乙烯导轨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