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样的深度如何检测?

楼主(2014-05-15):
由于比较深,有大师更好的办法吗? 到底部的深度是192.1±0.2   到孔的最上部是183.6±0.2

网友:
这个尺寸一般在加工者对好刀的话,不会有太大误差。如果硬要检测的话,我只晓得这样三维抄数可以。用其他量具量不准的。

网友:
加工一个细长棒,与深度相符,放下去,达到可测尺寸,哈哈。最好是直接是需测量尺寸,上来一摸就知道了。

网友:
随便弄个细长棒也可以,两端平整,量完之后拿百分尺量棒子。

楼主:
就一根销子看不清楚的

网友:
这个是“丹佛斯”中间圆弧上的两个孔,定量用带表深度规或者定性用触摸规都可以检。

网友(2015-04-16):
做个简单的深度检具就可以了

网友(2018-07-29):
我又来赚威望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