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O型圈动密封问题,请指教

楼主(2014-05-15):
如图示,轴与气缸连接,气缸需要360度转动(不要问我为什么要转动),气缸上的气管与轴上的两个进气孔连接,轴外环固定通过O型圈相配合,以达到通气时气管跟着轴一起转动,从而达到气管不会缠绕。
问题:1、O型圈与外环固定上的沟槽尺寸如何设计,O型圈如何选择???装O型圈的轴径是50mm
          2、外环固定的内径尺寸有没有特别的要求?间隙要不要留大点或者小点?我现在是单边0.25mm
          3、O型圈的预压缩量是怎么计算的?
        在机械设计手册上看到的,有单侧保护垫圈和两侧保护垫圈的,保护垫圈是什么意思?什么材料?

网友:
当活塞轴向运动时,若一侧压力大,则容易将O型圈挤入缝隙而损坏,为了避免,就在对应侧加保护垫。保护垫的外径与缸筒内径之间间隙很小,保证O型圈即使承受高压也不会被挤进去。

你这个是转动,应该没有这个问题。

另外,如果要求不是很严格,则按照手册上的规定,来选密封圈,及确定沟槽尺寸,也未尝不可呀?

网友(点评):
笑笑是你会吗?

楼主:
还是自己顶一下啊吧

网友A:
不知道您这个转速怎么样,可以选用斯特封吧,旋转速度≤3m/s就Ok

网友(点评):
转速很低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您这个转速怎么样,可以选用斯特封吧,旋转速度≤3m/s就Ok

O圈动密封压缩量一般在6%-20%,其他真没接触过。。。斯特封你可以找一下资料和厂家询问一下,估计也不会很贵

网友(2018-09-20):
4年前的帖子依然可以学习。

网友:
楼主不出来总结一下最后怎么定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