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NC 700 coating 10um±2um是表示什麽意思?

楼主(2014-05-15):
原图德国的本是DNC 700 hartbeschichtung 10um±2um,图上有英文翻译是DNC 700 coating 10um±2um。
一是一根轴
大约是轴上涂层10个u,前面DNC 700是什么意思呢?
网页不好显示,1um即0.001mm

网友:
LZ把图发出来吧,这样可能好理解一点!

网友:
DNC 是直径的意思。

网友:
DNC 700就是直径700的意思,后面那个估计是涂层或者镀层之类的吧!

网友:
没图没真相!

网友A:
我查了一下,DNC是DURNI-COAT的简称,是一种化学镀镍(半光亮涂层)的工艺,至于后面的参数700含义还没弄清楚,提供的资料只说是工艺过程变量,其余的还有类型还有DNC 471,DNC 520 ,DNC 571,DNC771,DUPLEX-DNC,DNC-AL,DNC-ZN,DNC-LCP.具体内容可以参考AHC Oberflächentechnik公司和安和诚表面处理技术有限公司的相关资料。

网友(2019-09-04):
引用 网友A:
我查了一下,DNC是DURNI-COAT的简称,是一种化学镀镍(半光亮涂层)的工艺,至于后面的参数700含义还没弄清 ...

700是指镀镍层的硬度。
顺便一问,DNC AL是什么含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