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深沟球轴承的轴向定位

楼主(2014-05-15):
两个深沟球轴承在光轴上怎么轴向定位4 H/ P2 Y& w% \6 v) g

网友:
套筒、热装紧固套。

网友:
这个很多方法,挡圈,隔套……

网友:
采用锥形套筒,玻璃机械上用的很多!

网友:
你是用在哪上面?一般要么,光轴车螺纹并螺母,要么光轴上车槽,上卡簧。 如果只是自己玩玩,车几个套,套上面攻螺纹,锁在光轴上。

网友:
用套筒,或者相邻的轴肩,挡圈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