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T形螺牙牙距

楼主(2014-05-15):
有一个导柱标注是Tr80x4-6e,请问T形螺牙牙距一般有哪些,还是任意数值都可以?有没有螺距是5的?

网友:
你这个问题比百度慢多了,如果有手册的话更快!

网友:
这是标准系列的,非标准系列也可以做的

网友:
大哥,自己查手册多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