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有一款1.25模124齿的标准直齿,滚出来之后齿有点偏斜

楼主(2014-05-15):
公司有一款1.25模124齿的标准直齿,滚出来之后齿有点偏斜,右偏1.5度左右,求教各位高手是什么原因,

网友A:
(1)工件装时似紧非紧,造成加工过程中齿坯周向发生轻微移位。
(2)滚刀之前有可能存在刀口触角部位磨损过多,造成吃刀过程中切屑阻力过大而引起齿坯周向轻微移位。
(3)滚齿机刀架上的窜刀机构损坏造成吃刀时滚刀与刀杆整体作轻微切向移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工件装时似紧非紧,造成加工过程中齿坯周向发生轻微移位。
(2)滚刀之前有可能存在刀口触角部位磨损 ...

看来杨大侠是齿轮加工的高手,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象这种1.5模左右的滚刀连续加工,要求齿形误差(主要是侧隙)小于0.01MM,齿轮齿数200左右,齿宽20,这种情况下加工多少个齿轮就要磨滚刀?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来杨大侠是齿轮加工的高手,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象这种1.5模左右的滚刀连续加工,要求齿形误差(主要是 ...

看加工的齿轮材质及刀具本身的材质而定,还有机床本身的钢性。这些对刀具的磨损及齿轮的精度影响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