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位广西农民,求助各位液压传动高手

楼主(2014-05-15):
在下是广西一农民,农闲自学solidworks,常搞些农具制作,虽然热情洋溢却是水平有限。现痴迷于想做台利用手扶拖拉机做载体和动力源的甘蔗收割机,收割台转动使用液压传动方式,只是小可对液压传动方面知之甚少,乞盼各位高手指点迷津,不吝指教,越具体越好。在此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
建议@孙启明.

网友A:
发动机-分动箱-泵        -马达-割刀箱(齿轮箱)-割刀
                               - 马达-剥叶箱(齿轮箱)
这玩意造价不菲啊,哈哈

网友B:
单纯是用液压来传动倒没问题,就是看你那具体是怎么使用情况。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发动机-分动箱-泵        -马达-割刀箱(齿轮箱)-割刀
                               - 马达-剥叶箱( ...

手扶拖拉机大部分是三角带和链条连接的,没有分动箱,也不能接分动箱。给点建议;如果是柴油机在皮带轮上接连轴器,再连接液压泵,再在机架上按装泵架。如果是汽油机就没办法了,得外再来一个汽油机与泵连接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孙启明

链接点开看了,感激不尽呐,谢谢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纯是用液压来传动倒没问题,就是看你那具体是怎么使用情况。

问题是在下孤陋寡闻呐,也就在电视里看到一些收割机采用液压马达作动力源,感觉较之机械传动更简便。在网上觅了很久也不得要领,望多多指教,谢谢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动机-分动箱-泵        -马达-割刀箱(齿轮箱)-割刀
                               - 马达-剥叶箱( ...

如果成本太高的确是扛不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扶拖拉机大部分是三角带和链条连接的,没有分动箱,也不能接分动箱。给点建议;如果是柴油机在皮带轮上 ...

不知道用如图这样的轴承座改装:一端连接柴油机皮带轮,另一端改装固定液压泵是否有问题,请点拨

网友(点评):
液压系统应用到农机上很方便的,这个传动机构也很容易做到了!油泵连接这种连接很可以的!有农机专用的液压件,再配上一个相应的液压马达就搞定了!

网友(点评):
可以,不过锯片压盘、螺母去掉,铣键槽,装连轴器和万向转动轴就行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成本太高的确是扛不住啊

额,其实上面给的那个也是广西一家甘蔗机生产厂家的方案,具体不透露了,自己做的话肯定成本太高,售价貌似280万。。。

网友(点评):
哈哈!你就别吓唬人家了!没那么贵!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用如图这样的轴承座改装:一端连接柴油机皮带轮,另一端改装固定液压泵是否有问题,请点拨

这个用液压的优点不太现实、成本高、使用对人的素质要求较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额,其实上面给的那个也是广西一家甘蔗机生产厂家的方案,具体不透露了,自己做的话肯定成本太高,售价貌 ...

网友E:
4楼的基本方案是可行的。只是油泵的动力取自手扶拖拉机变速箱的1轴输出端即可。
当然,作为产品来讲,成本应该是重要条件之一。相对于纯机械结构来说,液压系统的成本肯定要高很多,但也不像某些人说的数百万之多。另外,国产的液压元件质量很难保证,国外的价格又很高,所以建议不用液压。

网友F:
如果是要开发产品投放市场,低价位仍然是主要考虑因素。

网友:
引用 网友E:
4楼的基本方案是可行的。只是油泵的动力取自手扶拖拉机变速箱的1轴输出端即可。
当然,作为产品来讲,成本 ...

额,我不是满口胡言怎么地怎么地的,这是我们一个客户的信息,具体不能透露,他们现在新的产品就是这么个技术结构,售价也就是那么多钱,其实说多说少跟我也无所谓的,至于其他什么情况我也不大清楚

楼主:
引用 楼主:
不知道用如图这样的轴承座改装:一端连接柴油机皮带轮,另一端改装固定液压泵是否有问题,请点拨

谢谢二位

楼主:
引用 楼主:
不知道用如图这样的轴承座改装:一端连接柴油机皮带轮,另一端改装固定液压泵是否有问题,请点拨

1.额定压力:16Mpa
2.最高压力:20Mpa
3.额定转速:2500r/min
4.最高转速:3000r/min
5.公称排量:CBN-E308=8ML/N(B)  CBN-E306=6ML/N(B)
6.容积效率;≥92%

终于找到个,不知道能否适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4楼的基本方案是可行的。只是油泵的动力取自手扶拖拉机变速箱的1轴输出端即可。
当然,作为产品来讲,成本 ...

谢谢,您的话让我心里踏实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扶拖拉机大部分是三角带和链条连接的,没有分动箱,也不能接分动箱。给点建议;如果是柴油机在皮带轮上 ...

这个是带安装支架的双联液压泵,直接和柴油机皮带轮通过皮带传动。不知合理不。

网友(点评):
双联泵一个8ml,另一个6ml可以了,不过把马达数据发上米。

网友(点评):
发过来,下一评语五笔打错了,请谅;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是要开发产品投放市场,低价位仍然是主要考虑因素。

是的是的

楼主:
1.额定压力:16Mpa
2.最高压力:20Mpa
3.额定转速:2500r/min
4.最高转速:3000r/min
5.公称排量:CBN-E308=8ML/N(B)  CBN-E306=6ML/N(B)
6.容积效率;≥92%
张老师:这是这个双联泵的数据了,关于液压我真的一知半解,不知道是否答对所问

网友:
有问题可以联系,QQ2500786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