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G部分命令乱码如何解决?已经重新安装好几次了。还是这样!

楼主(2014-05-15):
部分命令乱码如何解决?已经重新安装好几次了。还是这样!求大侠提供帮助解决。

网友A:
重新下载一个破解程序,安装时使用下载的破解程序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新下载一个破解程序,安装时使用下载的破解程序试一下。

之前一直用的好好地,一次打开就成这样了。我和同事用的是同一个破解程序啊,他没有这样的问题

网友:
回想一下你这一阵子是不是从网上下载了某个应用程序。

网友:
以前遇到过类似的乱码,安装了一个外挂后又改了UG支持中文的环境变量就乱码了,卸载外挂也还是乱码,怎么都搞不定.可能是环境变量那里出问题了.
我后来重装了电脑系统再装外挂,不搞那个环境变量就没有再出这样的问题了.

网友(点评):
谢谢了。还要重装系统啊。。╮(╯▽╰)╭

网友:
或者你把外挂卸了,环境变量改回以前,再重装UG也可以。
重装尽量用高一版本的UG,不然改变量期间的文件你会打不开的。只能用高版本的

网友:
让网关给限速了,老是发不出去。一发连发几个。
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