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要在一根轴上钻个油孔

楼主(2014-05-15):
图纸上是直径4,深度500   请问一下这个的孔可以钻吗?   不用保证别的要求, 只要深度和直径就行。
   可以钻的话该怎么钻呢?

网友A:
直径为4个的,应该好弄,如果担心的话,找一种内部可以通切削液的钻头及相关设备。我处曾经加工过直径为3个的深度为350的孔。

网友:
上穿孔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径为4个的,应该好弄,如果担心的话,找一种内部可以通切削液的钻头及相关设备。我处曾经加工过直径为3个 ...

有这么长的钻头吗??

楼主:
@qdtruck  直轴,轴上有些摇臂之类的东西, 现要钻个这么深的油孔,可以钻么

网友:
找模具加工店,附近都有加工深孔的,使用枪钻,通常费用4MM是120-150元每米。

网友(点评):
那不是很简单?

网友(点评):
是很简单,现在很多模具的顶杆孔,冷却水孔,工装底板的孔都是枪钻加工出来的。

网友B:
这么长,用钻头能不断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长,用钻头能不断吗?

就是说要哪一种方法

网友C:
楼主在哪里?这种孔我们好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在哪里?这种孔我们好做的。

温州···

网友:
枪钻能打。

网友:
用深孔钻加工。

网友:
找枪钻就没问,很省事,直径可以保证. h& O* i, Y* a* 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