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加工1台机器,寻求合作

楼主(2014-05-15):
1、待加工物品

2、加工后物品

3、目前使用中机器

按照我们目前操作,应该是两步,第一步是用钢丝绳勒紧拍圆,第二步是套带。为的是定型

 放散开第一张图片上物品到机器上,出来第二张效果就ok

要这么一款机器。请与我联系

网友:
有点意思,考虑一下动作:工件旋转通过一个缩径管,在管口绑扎,绑扎后推出,完成

网友:
工件肯定要转,就是夹紧方式要考虑下。

网友:
牛X要450分才让看,呵呵

网友:
积分高于 450 也看不到以下内容?

网友:
450分以下内容是 他的 联系方式。。留了个QQ

 我是不是改告诉你们呢

网友:
就一自动打包机

网友:
生产效率要多少?

网友(点评):
大侠,极细同轴线行业焊接自动化接触过没

网友(点评):
是那种焊接形式?对接焊吗?

网友(点评):
让2个细小的金属条夹住线材的编织层,然后焊住,焊接机都是现成的 主要是细小金属条的上料问题,金属条分正反面,一板20条

网友(点评):
焊接机是那种焊接方式,电阻焊还是钎焊?

网友:
用自动打包机改装。

网友:
张紧,缩口,扎带,应该不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