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第一次设计的液压缸,求拍砖

楼主(2014-05-15):
HSG52/25-1650 只是拉杆工况。已经打样2根,能用,但是性能差些。
请同行对这个液压缸提出宝贵意见

网友:
没有实物?

网友:
不知道楼主的缸径/行程,性能差,差在哪?图形有点看不清。
这种工程缸结构多是成熟的。
1.活塞后部采用螺母拧紧,可能工作中直接顶缸底。易损坏及可能松动。如果缸径小还么,如果大,则要考虑缓冲结构。
2.活寒密封通过油孔时容易损伤橡胶圈
3.前盖考虑锁紧没。

网友(点评):
这些都避免了

网友:
性能差些不知指什么?

楼主:
性能差,主要是零件加工质量差而已,设计的没有问题

网友:
很好啊 牛掰

网友:
油缸前腔、后腔进油口,大小、位置可以进行优化,减少液压压力损失

网友:
把活塞螺母沉下去,别让螺母直接碰缸底

网友:
这油缸用来干什么的啊,速度高吗,从图上看没有缓冲装置

楼主:
速度很低,不常动

网友:
个人觉得活塞和导向套有点长,活塞用什么材质,如果用HT的话还是不要加导向带的好,压力大不?大的话,上腔就得要加两道YXD了,活塞和活塞杆之间一道O型圈不知道能不能防止串油?

网友:
看不到设计数据,但根据比例看活塞设计的有点太长了,这样虽然不影响使用,但应该是浪费材料的,还有你导向套既然有那么大的倒角了,可以再伸长一点经过整个油口

网友(点评):
谢谢指点 你还在老公司?

网友(点评):
是啊,还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