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K-5 SCM440 和SKD-11 哪一个适合压接大型端子?

楼主(2014-05-15):
最好详细一些,越详细越好
并且能分析一下哪一个适合压接大型端子

楼主:
额。。。没人啊

楼主:
有人懂吗

网友:
SK-5 是啥种料?干啥用途的?
SCM440 是啥种料?干啥用途的?
SKD-11 是啥种料?干啥用途的?
大型端子是有多大?有3米长吗?或是直径有5米?
压接是啥和啥接?

网友:
一般写作SK5而非SK-5,相当于GB T8的碳素工具钢,一般用于 轴或精密零件
SCM440 是一种铬钼合金钢, 用途和上面的差不多
SKD-11是一种冷作模具钢,用途顾名思义。

没见过以上几种用作端子的,但有见过用ASP-23作端子或者开关的,请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