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NCKAD编程问题,求大神们赐教

楼主(2014-05-15):
我想用CNCKAD这个软件同时编程AMADA和捷迈的机器。请问应该怎样设置?

网友A:
這兩台的G碼用法相同嗎?還有M碼的用法?若不相同,標準方式已被鎖在加密狗內。必須有兩台設備的文件以及加密狗解鎖的序號才能辦到

网友B:
我们都是用食醋做润滑剂的,酱油没有用过。

楼主(2014-07-08):
引用 网友A:
這兩台的G碼用法相同嗎?還有M碼的用法?若不相同,標準方式已被鎖在加密狗內。必須有兩台設備的文件以及加 ...

现在每编一台机器就改一下后置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都是用食醋做润滑剂的,酱油没有用过。

兄弟,你的回复太深奥了!

网友:
主要是后置不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