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螺纹铣削,在何种情况用顺铣或逆铣? 有底孔

楼主(2014-05-15):
内螺纹铣削,在何种情况用顺铣或逆铣? 有底孔。
另何种情况用1/4切入,何种1/2切入?

网友A:
有底孔的一般都是从下往上铣,相对从上向下而言,他的优点是不用考虑铁削堆积的问题,而且也是便于控制深度,然后根据螺纹的旋向确定加工的走刀方向。

网友:
从下往上,应该就是顺铣了

网友B:
         现在都是高速时代,以顺铣为主。楼主用的是什么螺纹铣刀?不是很理想吧?

网友:
从下往上。。。。

网友:
我都是从上往下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都是高速时代,以顺铣为主。楼主用的是什么螺纹铣刀?不是很理想吧?

我们用的是Komet和Emuge的螺纹铣刀(硬质合金和PCD的刀具), 铣的效果还可以。
我们公司的螺纹全部用顺铣(右旋螺纹,从下到上)。
我很奇怪我们从未有过逆铣,故此一问。

楼主:
主轴转动和进给方向一致称为顺铣,反之称为逆铣。
与从下到上或从上到下没有绝对的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底孔的一般都是从下往上铣,相对从上向下而言,他的优点是不用考虑铁削堆积的问题,而且也是便于控制深度 ...

谢谢“冷月梧桐”的讨论,我认为可能是刀具受力的原因。
铣刀基本可以不用考虑排屑的问题(针对大螺纹,有底孔), 这点可以从排屑槽的结构设计可以看出(一般为直的排屑槽)。

网友:
顺铣是为了加工好的螺纹牙尖上没有毛刺,如果逆铣的话出来的毛刺很麻烦的

网友:
弱弱问下,铣左旋的应该怎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