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液压缸连接问题

楼主(2014-05-15):
如图所示!

网友A:
铣出的平面是卡扳手用的,前段是螺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铣出的平面是卡扳手用的,前段是螺纹。

哦,原来这样子!谢谢朋友了!

网友:
楼主没见过实物吗?

网友:
什么状况

网友:
楼主是个嘎嘎新的新手!鉴定完毕!

网友B:
转速怎样啊?是不是还需要配一个联轴器?

网友:
这个应该是个油缸来的吧?3楼正解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转速怎样啊?是不是还需要配一个联轴器?

卡扳手的地方。转速?表示不知道您要表达什么意思。

网友:
我看像是个气缸或者油缸的前端

网友:
同问,已懂,谢谢诸位大神

网友:
标准的缸有铰链和螺纹两种连接方式

网友:
此为扁司,活塞杆拧螺纹扣,扳手固定用的

网友(2014-07-25):
长见识,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