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空插头三螺旋槽,用什么机器加工出来?

楼主(2014-05-15):
各位大侠帮看看,这螺旋用什么机器加工出来的?

网友:
应该能轻松车出来。

网友:
这类锌合金部件一般是压铸出来的,所以它的内螺旋线应该不是切削加工的。直接铸造成型的。

网友(点评):
那脱模的话是不是就是旋转的脱模?

网友(点评):
航空插头对可靠性要求很高,不会使用锌合金材料的。

网友:
有没有特制的铣刀?

网友:
没见过!应该是加工的吧!

网友:
应该和内螺纹一样的方式吧

网友:
那个旋槽,应该不是加工出来的,没见过

网友:
一般都是模具上直接带出来的,要不上四轴铣也很快的

网友:
航插一般都是大批量生产的和螺钉差不多,个人感觉应该有专用的模具,不是普通车削加工

网友:
估计和车多头螺纹一样

网友A:
这类工件我经常加工的,专用设备,很好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类工件我经常加工的,专用设备,很好弄的。

可以告诉我哪里有这种专机么,谢谢!

网友:
量少的.用数控车床也做得出来.

网友:
请问用4轴怎么加工?

网友:
我见过类似的是射出粉末冶金做的,

网友:
不知道可不可以将工件放在斜度和螺旋斜度一致的工装上,然后用T型铣刀编程加工.